宏基4530装系统白屏

楼主(2012-07-12):
客户来过来一台装不进系统,我一想这肯定简单。
进PE装系统,GOST到95%的时候,白屏了。
我一想,是不是硬盘坏了,然后换一个硬盘在试,结果进PE就白屏了。
看来这不是装不进系统的问题,而是机子会不定时白屏。
想到白屏问题来自屏`屏线`显卡。
个人觉得显卡会多一点,就加焊显卡。
装机在测,涛声依旧。
加焊显卡不行,那就换屏试试,结果还是一样。
脑中灵机一动,把我那台机显示器拆下,把这机子不接屏,外接到显示器上。
结果还是不行,问题还是出在显卡上。
取显卡重植,装机测试。
进PE,运行到初始化PE的时候,硬是等了10分钟才进去,GOST完,心放下了一半。
解压,当到解压系统文件的时候,运行很慢,等了10分钟还没解压完。
是不是还没修好?但是耐心的等着,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下听到了进系统的声音。
原来想着装个系统的小事,结果用了半天才修好``````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生置显卡就好了吗

网友:
显卡有问题

网友:
有事显卡惹的祸

网友:
做一次显卡就没问题了

网友:
显卡愿意出这样的状况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生置显卡就好了吗

就是重植显卡就好了

网友:
很正常啊,维修就是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不错,技术很好!

网友:
维修一般要先易后难啊,,,最开始外接试,或换屏,,不行再动显卡吧.

网友:
应该是在大显卡驱动的时候出了问题

网友:
有时就是这样给客户报过价了越修问题越多

网友:
重置显卡好了。

网友:
先外接就可以省不少的时间了。

网友:
显卡问题是有只不过进系统也太慢了吧

网友:
这样修下来能收多少米?

网友:
楼主什么的显卡啊。。。?

网友(2012-08-13):
这个问题没有碰到过,但也受到了启发,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