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20的主板,CPU供电下管D极都是1.1V正常吗

楼主(2012-07-12):
NF520的主板,CPU供电下管D极都是1.1V正常吗    可是中文诊断卡显示:RST  信号无效
IRDY 信号有效
FRAME 信号无效
然后接着就出现:关键信号错误 请检查CPU相关电路及主机电源
请问如何分析

网友:
正常,一般都1。1

网友:
是正常的

网友:
可以中文诊断卡显示:RST  信号无效
IRDY 信号有效
FRAME 信号无效
然后接着就出现:关键信号错误 请检查CPU相关电路及主机电源
请问如何分析

网友:
感觉还要测其它电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