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pad t400屏幕闪

楼主(2012-07-12):
ibm thinkpad t400屏幕偶尔闪一下 偶尔闪一下 是什么问题 是屏还是排线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排线松动了吧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晃晃屏 ,看下还闪不闪,

网友:
拍几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闪屏一般屏的可能性还是要多一些

网友:
通病,屏的问题,闪屏门

网友:
最起码也要打开看下啊

网友:
重新插一下屏线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重装一下

网友:
  屏线。T400R400通病了

网友:
屏线松动,本本拆了 好好重新插下屏线 估计就没问题了

网友:
感觉是屏线。

网友:
一般都是排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