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MX/S 跑码d467

楼主(2012-07-12):
下午有位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是开不了机, 打开一看是华硕K8V-MX/S 主板。插上电跑码D467。不插内存也是一样。 本人是为刚学修主板的。希望各位大师给小弟一点维修思路。。。

网友:
拜求大家给点思路了,,小弟在此拜求了

网友:
说明白点,复位灯正常吗???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看内存有供电吗?看看是什么样子的桥不行直接杀北桥吧

网友:
查主板的各个供电 可能少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复位的,,,

那大部分是北桥问题、、、、看看CPU座是不是容易虚焊的那种先压压看不行就刷机刷机不行就干北桥、、、

网友:
应该是北桥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