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 G42互换屏幕,导致白屏,是屏烧了吗?

楼主(2012-07-12):
一个G42开机有背光,没显示,怀疑是屏线或者屏有问题。正好手上有个G62,一看屏线接口一样,就直接插上去测试了,结果啥显示都没有
把G62的屏接回G62,结果一开机白屏了,之前屏肯定是好的
是屏烧了?有办法修吗?郁闷啊
问题
屏幕

网友:
上机之机应该测一下二块的供电方向是不是一边。还有要看屏型号吧。

网友:
一般情况是哪个芯片烧了呢,能修吗

网友:
有没有高手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
估计是屏线不对,烧了,看看屏保险坏了没有,如果屏供电正常,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杀个EC试试

网友:
屏上的EC?哪个芯片是啊,最大的那个吗

网友:
你先把原来的屏换回去,看看还能亮不,不亮就换主板的IO

网友:
是一样的么 ???你怎么会有如此怪异的想法和做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