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七彩虹NF5主板

楼主(2012-07-12):
裸板能开关机,CPU主供电VDD没有电压,查Q1供电级12V,输出和控制都为0.5V(貌似不正常吧),Q2管没有输出电压,一共3组Q1Q2,迷糊了,难道这些场馆都能坏吗,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什么电压都没有也没复位也没时钟,

网友:
来大神啊

网友:
来个大神吧

网友:
cpu没工作电压当然会没时钟复位了,查控制IC是否有问题

网友:
可以下载pdf图看看  !!

网友:
脉宽问题。。。。什么供电都没有脉宽有问题

网友:
查CPU供电IC 的工作条件 VID VCC EN

网友:
裸板能开关机?装了CPU就不行?表达清楚点、如果只是不出CPU供电还好点、你是说一装CPU就不开机还是怎么滴?

网友:
迷糊了 不装CPU还能开机?

网友:
描述不清楚,无解。

网友:
换电源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