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一装GHOST系统就蓝屏

楼主(2012-07-12):
后来装个安装版就好了,肿么回事
安装

网友:
显卡驱动包别解压,后来补上就行了!

网友A:
原因1 驱动别打,识别错误
原因2 硬盘模式 分区模式 是否有误
其他原因我基本忽略不计
同意楼主:
5.0
flyiou
同意楼主:
同意

网友A:
原因1 安装时别用 ghost封装驱动,会识别错误
原因2 硬盘模式 分区格式(win7比较多)
原因3 其他原因一般我忽略

网友:
硬盘调整为IDE模式试试。

网友:
是不是硬盘模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