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2-07-12):
                                               铭瑄9600GT  无GPU和显存供电 风扇也不转 换过RT9259A还是无供电 还应该差哪里啊 GPU核显存对地阻值正常 师傅们帮帮忙啊!!

补充内容 (2012-7-15 19:40):
GPU电压时有时无 加焊GPU供电芯片无效,GPU供电正常时 显存供电高达9V 现在显存短路 此卡是不是GPU供电芯片问题啊???

网友A:
风扇不转? 是不是12V
电压没有呀

网友:
量12V对地阻值了吗

网友B:
先要自己修到山穷水尽了再发问,才能提高技术!

网友C:
后面的单独供电 你插上没有哟

网友C:
显卡后面的 单独12V  供电你插上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不转? 是不是12V
电压没有呀

风扇不是直接接12V的,风扇转速可调,不知道由谁控制

网友(点评):
风扇控制直通GPU,在GPU供电正常后发出控制信号

网友:
第二张图片右上角有个专用的电源接口,有好多9600的显卡不接这个接口显卡不工作。

是右上角才对的
是左上角。

网友D:
要接外接电源兄弟,这种错误我以前也犯过、、、

网友:
对呀 6pin电源口 你接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第二张图片左上角有个专用的电源接口,有好多9600的显卡不接这个接口显卡不工作。

左上角?右上角?

网友:
引脚定义,跑电路

网友G:
只要能显示 再外接个12给风扇 不管他的温控

网友(点评):
LZ有说能显吗,GPU,显存都无供电,还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要自己修到山穷水尽了再发问,才能提高技术!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左上角?右上角?

右上角那个黑色的外接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面的单独供电 你插上没有哟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哟.以前我经常忽视这点.

网友H:
修这个很简单的啊    不就几个问题啊

网友:
查12V出来没有.

网友:
支持一下顶一下

网友I:
这个查GPU供电吧,GPU供电正常后显存供电才能出来。你换的那个RT9259A为显存供电管理芯片,你所圈出来的那个是GPU供电管理芯片,就查那个的芯片的各项工作条件各GPU供电部分MOS管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后面的 单独12V  供电你插上 没有?

插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这个很简单的啊    不就几个问题啊

你说的倒是挺简单 ,你告诉我这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查GPU供电吧,GPU供电正常后显存供电才能出来。你换的那个RT9259A为显存供电管理芯片,你所圈出来的那个 ...

GPU供电部分的MOS管正常,GPU供电芯片没有资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要自己修到山穷水尽了再发问,才能提高技术!

要是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也不会问啊,我是喜欢显卡, 爱好修,不是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要能显示 再外接个12给风扇 不管他的温控

大哥 你认真看主题了没有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接外接电源兄弟,这种错误我以前也犯过、、、

这种错误我从来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