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945GCT-HM 短路保护的一次维修

楼主(2012-07-12):
型号:HP品牌机 945GCT-HM
故障:开机保护
维修过程:目测无损坏和维修痕迹按维修流程测短路呵呵测到CPU供电就发现问题了测电感对地阻值都是0 短路了翻过来一看晕了不是贴片插脚的场管又翻过去 一个一个测果然发现一对上下管短路了边边还有个下管是好的不管了全拆下来再测分析没错坏了2到此换完维修就该结束了又是个没技术含量的维修可下面的问题就有得说说了前面说了场管全是是插脚的我手上可全是贴片怎么搞啊没办法把主板脚孔全清空露出窟窿来然后把那些煎下来的电容脚焊到贴片场管上(上图炫下)为了保险起见3个都换了
然后再把焊好的场管插到孔里 焊好(再次上图炫下)
呵呵 上电OK U跑码正常 滴一声哪个脆啊 舒坦(上图欣赏)
  回家后的首次作业 呵呵

你这破板子我那还有两三块呢,都懒得去修!

网友:
没有贴片的也这么搞过

网友:
手机效果好差

网友:
哥们的创新和DIY能力又上了一个阶梯啊。

网友:
简单的场管,呵呵……好啊!

网友:
还是挺聪明的嘛!呵呵

网友:
呵呵 要说也没什么奇怪的 搞维修要随机应变嘛,建议楼主买个好手机,比如360特供机 超级战舰,像素还行 肯定比你的好 哈哈

网友A:
不同型号的场管,也能替用?

网友:
测电感对地阻值都是0 短路了,就知道管有问题真厉害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 我一般看到换电容就头疼

网友B:
我昨天接一块这板不开机,加热一下南桥就可以开机,南桥凉了就开不了机了,是南桥坏了 还是虚焊了?

网友(点评):
晶振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接一块这板不开机,加热一下南桥就可以开机,南桥凉了就开不了机了,是南桥坏了 还是虚焊了?

也可以看下 主板是否变形~!

网友:
写的抬简单了呢 要是在详细点 就好了 学习

网友:
支持...得跟着多学学...

网友:
这事我也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型号的场管,也能替用?

沟道一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型号的场管,也能替用?

沟道一样就行

网友:
用不了多久的  应为散热问题

网友:
学以致用,楼主好样的

网友:
管子击穿了,如何知道是什么沟道的?

网友:
没搞过 楼主是高手

网友:
电源芯片短路哦,要不就是电阻短路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