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三星R25

楼主(2012-07-12):
遇到一个三星的笔记R25,故障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呀!!!
首次看到大概是刚过完春节,故障是开机死LOGO.后600大钞将其收购。在论坛上看同仁说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测量其它各个供电电压正常,裸板测试故障依旧。便上BGA加焊SB600的南桥、加完以后测量无短路,usb对地阻值正常,加U,加内存。通电测试,电流三次跳变后到logo界面,稍停顿后正常进入提醒更改bios界面,心中暗喜。成功修复!
本子没打算卖留着自己用,可是时间间隔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同样的问题出现,到logo界面就停下啦,硬盘指示灯也停止闪烁。觉着有可能是芯片本身存在的故障,便将一块全新的南桥换上去,芯片不大一次就成功、再次测试又可以正常进入让更改bios的界面,装好一切正常。
可是又是间隔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用着的时候死机,重启以后死logo。我的神呢,这是什么问题呢?
也找不到头绪。放了几天后,重新加焊后又可以正常使用。每次都是这样,加焊完以后用着什么问题都没有,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它就不行啦,我这郁闷呀!
就这样死logo,加焊,正常,死logo,加焊,正常,死logo,加焊,正常。。。。。。这样总共算起来上BGA不下十次。现在又出现这故障啦,谁能给想想办法呢
自己是个菜鸟,求指教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三星R428的 跟你的现象差不多 就是经常死机   反正什么都搞了个遍 结果还是换板了  应该不是南桥本身的问题  可能是跟南桥有关的  哎 我水平也有限 说不出来

网友:
呵呵,我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弄啦

网友(点评):
纯属灌水!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开机大电流,待机0.02a一开机到0.8a不动,我怀疑南桥的事情,现在在换着南桥了!

网友(2012-08-22):
感觉跟周边元器件还是一定关系的 建议楼主在卡logo的时候测下边上的元器件 或者加个硅胶垫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