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上网本不开机修复记

楼主(2012-07-13):
联想X1OOE用户来时不开机,加稳压电源电流为0V,不加电!试加电3V到各个电感,发现其余2个大供电电感,电流表电流都显示在0.42A左右正常,其中一个电感跟ISL6237IRZ相通的电感,电流达到2点多安培!确定是大短路!拆掉大短路的电感,加3V电压到短路电感的后级一端,摸哪里都不发烫!后查出是PC46电容短路引起的大短路,拆掉PC46!此电路,加3V电电流恢复0.42A附近正常!但机子还是无待机电流!整机无3V 5V电压!联想X1OOE 3V 5V由ISL6237IRZ输出供整机电压!换ISL6237IRZ,待机0.03A,开机!可爱的开机英文出来了!装硬盘XP出来了!此机修复!收银子!

网友:
楼主修短路都不用表的吗,一直采用烧机法来修机器??

网友:
LZ修机器都直接烧?不用表吗?

网友:
这个好修,一般是电容坏的多

网友:
楼主方法真是另类啊,所有的电感都加3V上去,不怕把事儿搞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