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花屏修复记

楼主(2012-07-13):
IBM T41用户来时是显示正常,过几分钟就花屏!初步判断显卡问题,先上迅维BGA主板维修焊台,对显卡进行了!从新值锡!值锡后显卡继续花屏,丢到一边,等芯片到家!芯片到手了!装显卡!显示正常!装机!装机后发现!要按着南桥才开机!继续上焊台值锡南桥,南桥下面由于这个T41已经用了几年了,也看到虚汗氧化的现象!值锡好!单板试机!开机正常!说明,2个芯片都值珠是成功的,又准备装机!装机又不开机,邪门了!再按着北桥!在装机的一半状态又开机了!北桥也虚汗了?拆北桥一看!北桥下面确实也看到了氧化点!从新值珠上主板!单板开机还是开机,装机就是不开机!这个时候已经经历了7拆7装!我的妈呀!头要炸了!听个音乐!(印能法师的大悲咒!人家说能静心)心想按着主板就能开机,装机就不开机,拆主板单板按着试试,就是开机!仔细检查排除大BGA的问题!因为焊接绝对是成功的!单板3个芯片值锡之后都是开机的,说明焊接没有问题!单板按主板!仔细发现北桥边上的一个电感,有一边脚已经跟主板分开了,焊锡的地方都黑了!从新拆下来打亮!装机!终于装机开机了!中途还有一个小插曲!硬盘IDE针没有接触没有到位,扒开看!引起了整机无待机电流了!后来发现是硬盘接口边上的一个电感掉了!从新焊接上去!待机恢复正常!一场经历了十次拆十次拆的T41花屏和桥下面氧化的,电感一脚虚汗开机不正常的故障,终于好了!这个机子太难弄了!值锡IBM T41等带显存的显卡!显卡型号为M9-CSP32的显卡!在焊台上上温度最好控制在150度,让焊台的下温度来融化芯片下面的珠子,对芯片有绝对的好处!对所有芯片!包括脆弱的显卡都是有好处的!此机修复!一台难修的T41终于收工了!

网友:
上温度150可以熔珠?还真没试过,不过好像理论是可以的,对芯片 感觉是有好处哦

网友:
呵呵,你还真有耐性啊,给我早给换主板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出现问题

网友:
不错 啊!呵呵 IBM的机器 就是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