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50花屏测试结果是怎样分辨那个显存

楼主(2012-07-13):
求高手指点学习

网友:
上传个图片请帮手看看

网友:
是不是右手边的第三个

网友A:
逆时针第4颗报错 只有这么一点错 不是断线就是芯片虚焊了

网友:
求指点4850花屏

网友(点评):
逆时针第4 5 6个颗粒都有报错 通常解决第4个后面2个就跟着好了 不同N卡 A的一颗有错大多会影响其他颗粒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检测软件这么好?可以检测显存的 好坏?能否上传一个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点评):
RV670 。论坛上已经公开下载了,自己找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时针第4颗报错 只有这么一点错 不是断线就是芯片虚焊了

你有没有屏蔽3850 b通道的bios和4850c通道的bios

网友(点评):
你这个4850屏蔽C也不行的 换掉逆时第4颗 再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检测软件这么好?可以检测显存的 好坏?能否上传一个给大家分享一下?

哦,这样啊,我去找找

网友:
在哪个板块有这种检测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时针第4颗报错 只有这么一点错 不是断线就是芯片虚焊了

已经全换 b通道好了现在只有c通道有问题

网友:
我可能买了3690打磨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