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wall M199 LE19A7 长城 驱动板求助

楼主(2012-07-13):
本长城显示器,使用一切正常。
就是电脑关机后该显示器灯管一直长亮,屏幕为黑色,有背光。
按显示器开关,指示灯灭,显示器也一样灯管长亮,屏幕为黑色,有背光。
拆开显示器,开关线不管关不关显示器都有3.1V电压,屏供电不管扯不扯掉屏线都有4.8V.
搜了一下贴子,基地只有一个帖子跟我的现象差不多。他的换驱动板解决。
本着维修精神,请教各位高手,不换驱动板的话怎么修呢。
该机驱动板上主要有三块芯片24C02 24C16 NT68625MF
谢谢大家来围观并支招!
谢谢大家,问题已将就着解决,改了一下开关线。可以关闭灯管了。但屏供电应当在关闭显示器时一直是有的,应当没什么问题吧。还有改了开关线后,显示器在通电的前几秒是白屏的。其它蛮好。

网友:
测量1.8V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使用一切正常,那就刷程序试。

网友:
换通用板吧 快捷稳妥.

网友:
刷24C16看一下,不行换 NT68625MF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将就着解决,改了一下开关线。可以关闭灯管了。但屏供电应当在关闭显示器时一直是有的,应当没什么问题吧。还有改了开关线后,显示器在通电的前几秒是白屏的。其它蛮好。

网友:
通常情况下都是换驱动板,好象通用的驱动板也不贵啊。。修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