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象我这么“二” 过?

楼主(2012-07-13):
前天收到一台方正R640G 客户自己说是显卡坏了,开机检测外接红屏,但是过一会儿就正常,内屏不显背光也没有。     我给他按换显卡的价格报完价,机器留在我这就走了。

晚上开工,把板子拆出来,是G86-703-A2  这也是显卡门的机器所以也就认定是显卡出问题了,但还是觉得不放心把屏接口几个信号及控制高压的信号,测了一下,发现除了有19V进来,其他的信号都没有,也就排除了屏线及高压坏的可能性,可问题是我把屏坏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因为屏坏我认为至少背光要有。

呵呵,接下来就是经典的BGA了,先换上一个703,结果情况更坏,开机除了不显,外接还花屏。心想用的是拆机的,就又拆下来换上一片741,结果是一样的,还是跟原来一样,而且还是花屏,这下有点晕了,客户送来的时候外接还算正常,我搞完后结果给搞花屏了,这有点说不过去了。心想这已不是显卡问题那么简单了,又把原来的芯片换上去,结果外接正常,内接还是不显,呵,总算没把问题扩大。

最后大家都猜着了吧,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把屏下来,换一个屏上去,一切都解决了。想一想自己怎么这么“二”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结搞得晕,这么复杂了。

另外屏坏了,显卡把所有的信号都关断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只能怪自己才学疏

网友:
经验可贵啊
楼主思路是对的啊,如果是我也会这样判断的,只是没想到结果是这样

网友:
但那也会外接刚开始红屏啊,这种情况是谁都跟你的思路一样的

对的 外接红屏哦 直接想到的就是显卡 不过能修好就行 买个教训

网友:
是啊,红屏的话都是你这个思路的

网友:
我了学习了一下。

网友:
那么报的价钱,有没有让换亏本?

网友:
外接正常内接不显,应重点检查一下屏和屏线是否有问题,楼主写的很详细哦

网友:
价低了吧,没什么钱赚了

网友:
学习了!价格的确吃亏了。

网友:
外接红屏不会是VGA线的问题吧

网友:
估计大部分都会被绕进去

网友:
果然是2  哈哈哈哈

网友:
你二的不行了

网友:
嘿嘿,,吸取教训。。。。当经验咯。。。

网友:
这个有遇到过,HP DV2000的
正常的,经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