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播放视频就死机

楼主(2012-07-13):
有一台联想G450, 不管是播放电脑内的视频还是在线视频,就会死机。
如果只用电池的话,不管放不放视频,开机不到几分钟就死机。
已经更换过很多版本的系统,换过硬盘,内存,就差没换主板和显卡了。
请问高手,怎样解决,看以前的帖子,说是换一块芯片就可以解决,那请问是哪块芯片呢?
芯片
显卡
电脑
硬盘

网友:
换过显卡驱动吗

网友:
机器温度高吗?如果过高,就重新做一下散热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换显卡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了把

网友:
应该是桥或显卡面大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卡虚了,不知道有没有不同意见!

网友:
显卡的事了,用电池死机是因为你的电池功率不够,所以会产生死机现象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又是外行来询问了也会去找维修点忽悠了
同意楼主:
5.0
hezhiming7
同意楼主:

网友A:
显卡温度不高 60多度, 显卡没有虚焊。
应该是供电部分的问题,可能就是稳压芯片的问题。
陈新001 以前通过换芯片解决了此问题, 但就是不知道换的是哪块芯片。

网友:
呵呵 先查供电了。。。在BGA了

网友:
应该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查下CPU周边,更换CPU, 查周边电容,电感,电阻,显卡,散热,
这板没料号 ,查小件难度大
详情

网友:
在官方下个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先从软件入手

网友:
{:soso__11564777293513085719_3:}换个u试试
同意楼主:
4.0
jinlinjia
同意楼主:

网友B:
拆机 测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