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T 信号无效 IRDY 信号有效 FRAME 信号无效

楼主(2012-07-13):
中文诊断卡显示:RST  信号无效
IRDY 信号有效
FRAME 信号无效
然后接着就出现:关键信号错误 请检查CPU相关电路及主机电源
请问如何分析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无复位,
FRAME信号为北桥或CPU往南桥发送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这个信号没有的话,说明北桥或CPU方面出了问题,或它的供电,或时钟,或其它。
如果有此信号,加上南桥本身工作条件满足的话,南桥不工作,那就为南桥坏了。

网友:
板是AMD单桥 诊断卡的复位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