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局域网怎么弄的!

楼主(2012-07-13):
公司局域网怎么弄的!,刚来公司做网络学徒,想尽快入手!大侠们帮下忙!!谢了!!!

网友:
首先将几台电脑连接到一个网络下,可能用到交换机、路由器等机器,然后将所有机器设置到一个IP段下。---

网友:
还是先找点资料看看吧!多跟老师请教,多学习多摸索。

网友:
就是局域网的构架图,小型的局域网我会弄,就是100台以上的用软路由上网的那种构架图!

网友:
2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
先买点书看看

网友:
多到网上看看资料

网友:
发一个公司网络构架图大家看看有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还是上截图吧

网友:
用交换机全部联在一起,共享就可以了

网友:
那要看你用在哪,公司大不大,部门之间要不要通信

网友:
全部用交换机连到一个网段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13):
你柜台那里放一个企业路由,后面接一个24口交换机,然后每个办公司都有用路由,需要更改路由的IP,作为二级路由就OK乐

网友:
model+路由器就行了

网友:
下个网络够下图学习一下吧

网友:
做软路由还差不多现在一般网吧都是软路由

网友(2013-02-28):
多问,多学,多看,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