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急需。

楼主(2012-07-13):
电脑一开机就重启。风扇大概转了5秒就重启。不断重启。

网友(点评):
技嘉板反复重启,果断换内存再说

网友:
是什么主板。。刷个BIOS看看。。。在做桥吧

网友:
技嘉主板。

网友:
什么主板啊。。。    先测主板的供电吧   或者从系统下手吧。。 重装个系统看看,行不! 然后再检查一下电源。。。       如果还是不行。。。 那 刷个BIOS  否则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很明显是供电保护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我觉得也是供电保护 但是供电保护应该不会一直重启啊

网友:
供电保护大部分是直接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