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400 版号LA-3806P 内存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2-07-13):
如题  这个本本的图纸我怎么都找不到  有的给我传一份  这机器 现在内存供电1.8没出来  内存IC是ISL88550A的  没有开启电压  测量开启接地  拿掉芯片 阻值正常  这个芯片很少见  不知道谁碰到过这个芯片 有没有常用代换的  谢谢啦

网友:
  芯片找到了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好用的   还是没出来电压  此机器刚好这个芯片哪里进了水 测量 VIN 19V , VDD 5V ,BOOT 5V, SHDNA 3.3V , REF1.2V  , 18PIN 19PIN 21PIN 15PIN都0V 4脚ILIM0,.6V  帮我看下 这个还缺什么条件  是否还是芯片坏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