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板号6050a2257101-mb-a03 有背光 没图像

楼主(2012-07-13):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hp 511板号6050a2257101-mb-a03 有背光 没图像。我测了下 1,2,4,7脚没有电压,这里面 还有要那些信号啊。我是初学的  都不懂。还有那位大哥有点位图  麻烦上传一个 谢谢了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有点路图就不错了

网友:
图挂了 一个都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路图就不错了

那怎么修啊 都找不到 要测的点在哪里

网友:
应该屏缺少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5692去这里看看 有没有

哈哈 有的  谢谢!

网友:
有背光,没有图像。
应检查屏,还有屏线。接着就是显卡,

网友B:
修显卡吧,还要什么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显卡吧,还要什么点位图。

修好了  不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