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华紫光的24液晶,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2-07-13):
电源高压一体板中,接驱动板供电的接口那里电压都很低,12v才零点几,tl431的r极电压零点几,a极0,k极1.2几还一直跳变最后变成0,另外有轻微的啪啪动静,听着好像从变压器那里发出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呢!
不开机

网友:
开关管正常吗?

网友:
貌似后级短路了

网友:
把电源板后级全都断开看,如果没有电,就查电源电路不

网友:
电源板后级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