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路由器怎么了?

楼主(2012-07-13):
腾达一款有线和无线共用的路由器,设置了账号和密码有线和无线不能同时用?
电信线口路下来接个猫猫下面接的路由,分两户主用,一台联想,一台苹果
先用的无线,一台机子可以用苹果的用无线接收不到信号,说信号差,100米不到啊!
刚好有网线,苹果的用网线可以了,那边联想机子又上不了了
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还有这事!看来不能买腾达的了!还是LZ设置出了问题!恢复出厂设置重设吧!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腾达的无线路由质量还是不错的!楼主恢复出厂设置根据说明书重新弄一遍,你那没封路由吧?实在不行找买家!

网友:
换成TPLINK 的吧!我给客户弄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无线100米不到!!!中途有障碍物你别想有信号啦!!!一般都是隔一间屋的距离

网友:
150M的隔一墙就收不到高信号了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后来让我改成都用有线的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