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换IO后,反复重启,

楼主(2012-07-13):
今天做了一块板,重做IO后,进系统反复重启,我还担心是不是IO没有搞好,进个PE先试试,,等了几分钟发现不重启, 试着重做系统,,问题解决。。。。。
重启

网友:
我勒个去 这样说也不一定是换io引起的嘛 没意思 不也有可能是他原来就有的故障 太模糊了

网友:
晕 说的这么简单

网友:
系统问题嘛!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值得说呀,大家修电脑的都会这样判断的

网友:
这是小问题,慢慢就会懂了

网友:
都能进系统了进PE可以 都直接干系统了

网友:
呵呵 你这样说 那是典型的不相信自己

网友:
唉 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重启啊?问题好迷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