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主板LOgO画面定机

楼主(2012-07-13):
华硕P5KPL-AM SE主板LOgO画面定机,CPU,换了,内存换了。BIOS刷了,IO芯片换了,网卡,声卡都下了,求助啊,没思路了

网友(点评):
听我的直接换南桥

网友:
底座虚汗了吧?

网友:
换CPU座试试,以前我遇到故障一样的机器,

网友:
你换了那么多还没确定问题?!这问题难办了,这主板在没检过IDE之前都算是卡logo的!

网友:
你上面的几个步骤都没有直接涉及的关键的故障点 挡LOGO级别是南桥的问题啊 晕 你可以压一下南桥看看

网友:
还有 不不要挂HDD看看 HDD有问题也会造成挡LOGO的

网友:
南桥问题了。

网友:
这个应该时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了,换桥!!!

网友:
刷bois没有啊

网友:
换了这么多没好  估计大家说的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3.1

网友:
这种问题 南桥是最大的可疑

网友:
有些板有点变态的,拆了网卡是不行的,要换个好的上去才行,试试看咯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换桥

网友:
南桥的问题啦,换桥把

网友:
可以看出楼主拿到板子的时候心里非常机动 二话没说就换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一块这样的板子 没解决 直接给客户换了块主板

网友:
华硕P5KPL-AM SE主板LOgO画面定机,我遇到几次,几次重装系统解决,一次换硬盘解决,一次换蕊片解决。。。。。。

网友:
一般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2012-09-18):
停LOGO还可以重装系统?

网友(2012-07-13):
我碰到过一次挡在开机画面“欢迎使用”界面那里,具体是什么板我忘记了,换了所有外设都没有用,最后把南桥换了就好了,可以试试!

南桥是外设的输入 集线
南桥 不管LOGO过不去 这是北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