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能用了

楼主(2012-07-13):
今天遇到了一台电脑,全部的USB接口都不能用了,拿到了就直接就去测有没有电压,结果发现有电压,然后就去测有没有到南桥的信号,结果发现有信号发出。这下真的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本人是新手,才做的}当时真的没有思路了,后来才想到是不是南桥挂了,然后就用手去感觉南桥的温度,发现很烫。这时心里有点眉目了,就去仔细检查了南桥的USB部分信号,终于确诊了,是南桥把信号搞没了,因为是台式主板,换南桥没有价值了,所以被我判死刑了,可惜我修的第一块板啊,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了。

网友:
基本U口电压正常,数据线对地电阻就可以判断桥死了

网友:
480~~800样子

网友:
遇到过一块被雷打坏了,网卡坏了,用PCI网卡后发现USB接口鼠标正常,就是不识别U盘,其它都正常。有点想不通。因为478的主板,没有价值就不建议客户维修了,当然客户也几乎不用U盘。

网友:
换个南桥就好了

网友:
U口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啦。

网友A:
一般情况,前置和后置USB口坏,基本确定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前置和后置USB口坏,基本确定南桥坏

是啊,如果 是台式机的话,南桥坏了就没有什么修的价值了,笔记本还能去修

网友:
桥坏了对吧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