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28P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2-07-13):
HP 液晶显示器不开机,拆机后,测电源板有5V 12V 然后就怀疑是驱动板坏了,可是这个显示器是集成音响的,还有USB HUB   。我又把电源板,驱动板单独接在一起通电,结果能开机了,我就怀疑是屏坏了,我接上屏后也能开机,显示也正常,这时就心喜了,以为好了,但是再次开机就开不了了。我又测电源板的供电,结果电源板的供电不正常了(16V这个电压只有9V多,5V只有0.3V左右)。这时问题就锁定在电源板上了,把电源板的电容都换掉,还是不行,我就拔掉220V然后再就表测电压,这时电压就有5V  16V ,但是一会这个电压就没有了,这是因为大电容里存的电消耗完了。我就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但是手头没有这个芯片。网上也没查到,这时我就测这个芯片各个脚的电压,通220V的时候启动电压是3.3V 这时是没有5V 16V的,断开220V一会就有5V 16 V 了,这时启动电压是2.5V ,问题看来是出在这里,我就测启动电阻,四个514的电阻串联,我测到其中一个电阻阻值有点大,换了一个514的电阻,通电测电压,5V 16V正常了,好的,修好。

网友:
你们怎么看贴不回

网友:
看楼主的小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