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却要22寸的程序

楼主(2012-07-13):
前两天遇到一台显示器驱动板坏了,换通用板测,总是显示不正常,我以为是通用板不支持,又刷了一个板装上之后还是显示不正常,(屏下边有一块是重复的图像)不知道你们明白是什么样吧,我又刷了一个22寸的程序,装上之后显示正常,修好。那个屏型号好像是CHM190W,或是CMH190W,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
主要是看屏的分辨率是多少。有些19寸屏的分辨率是1680*1050.像优派的VX1940的显示器。比如M190Z1-L01的屏

网友:
屏设置的分辨率改改不就成了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和你想的是两码事,,

网友:
这和主机分辩率木有关系

网友:
M190Z1-L01的屏是也是高分屏。

网友:
通用屏点屏几个步骤吧.确定屏供电,确定屏线,确定分辨率,然后才是写程序点屏

网友:
分辨率相当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