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驱动板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2-07-13):
请教武林各位大鱼大虾,我在修显示器的时候碰到一个接收不到信号的,当时就是屏供电没有,在刚开机的时候屏供电正常,开机之后,电压会一直往下掉,止到0.3V。其他的正常,场行阻值正常,最后我加焊一下主芯片,屏供电5V正常啦,但是灰瓶,请各位武林同道,告知小弟驱动板的工作原理,最好详细点,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驱动板得到5v后经过dc-dc转化成主芯片所需的电压,主芯片还要得到时钟,主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后会读取bios也就是码片,核对资料的的有效性,如果不对会造成不开机,花屏,无信号等故障。

网友:
学都要一段时间,说很难说得清楚啊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是不好回答。。很难就清。。。

网友:
看多了修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
你的问题太大了,一两句话怎能 说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