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07-13):
显示器的指示灯不亮,按下去可以正常开关使用,是不是灯坏了?

网友:
很简单啊,给指示灯拆下来,单独供电就知道灯有没有坏,另外灯没有坏的话,就看看按键板指示灯有没有电压

网友:
什么都正常,就是为灯不亮,换个灯吧

网友:
把家里的换灯换上,哈哈

网友:
测量一下指示灯上面的电压,故障不就明确了,多动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