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945p7ae

楼主(2012-07-13):
主板有复位电压,但是不复位。 cpu供电 南桥 北桥供电都有,吹过座子。刷过bios,检测卡不显代码。无短线 无腐蚀,时钟也有供电。求思路!!个人感觉的cpu方向的问题,cpu差一个到南桥的信号!

网友:
压压桥看看,不行查电路、、、

网友:
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个人建议 查下CPU旁边的芝麻管  看是不是信号没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