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武士8625T3上坏了一个场管可是却看不清楚

楼主(2012-07-13):
  画圈那个 跪求 高手指点
换了两个管,第一个亮了一会儿就灭了再加电就不亮,拔下显卡主板又能运转,跟着又换了一个管又和前面一样,是短路还是怎么了

补充内容 (2012-7-15 08:52):
换了两个管,第一个亮了一会儿就灭了再加电就不亮,拔下显卡主板又能运转,跟着又换了一个管又和前面一样,是短路还是怎么了

网友:
跪求高手指点 谢谢了

网友:
随便找个都可以

网友(点评):
我是个小白,大哥你说明白点呗

网友A:
主板上的CPU供电管拆个贴上

网友B:
从其他显卡先拆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CPU供电管拆个贴上

不一样的场管也行么,还是什么场管都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其他显卡先拆个试试

看不清楚是什么型号的 所以才来问  是必须用一样的还是什么样的都行

一般都可以代换,只要是n沟道

网友:
只要是N沟道得都可以啊

网友C:
显卡上的供电管一般均为N沟道的管,你找个N沟道的管子就好,主板上CPU供电部分都是N管,代用就行,或者从其它的显卡板上拆个,(显卡上的基本都是N管,只有一种三端稳压各它外型一样,如78L05这些,只要不拆到这些就好,其它的都可以代换)。最好找个功率大些的。毕勉用小功率的引起供电不稳定

注意有些主板的CPU供电管不是N管,饼哥有过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上的供电管一般均为N沟道的管,你找个N沟道的管子就好,主板上CPU供电部分都是N管,代用就行,或者从其 ...

怎么看功率啊 大侠

网友:
这个,随便找个坏主板拆一个CPU供电的场管下去就可以了,或在显卡上拆一个GPU供电的场管都可以,一样封装的N沟导管即可,这些管都有比较大的余量,不怕的

网友D:
换了两个管,第一个亮了一会儿就灭了再加电就不亮,拔下显卡主板又能运转,跟着又换了一个管又和前面一样,是短路还是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了两个管,第一个亮了一会儿就灭了再加电就不亮,拔下显卡主板又能运转,跟着又换了一个管又和前面一样, ...

查一下显卡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