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高压驱动一体板没有丝印怎么找ON OF ???

楼主(2012-07-13):
菜鸟一个    求高手讲解

网友:
先找地和供电   供电下面就是ON/OFF  再下个就是亮度调节一般不接

网友:
电源接地自己用表测出来,然后12v上串一个2k的电阻来接触剩下的线,接到on是会开机(或选用3v电池给一个高电平就行)

网友:
开关机,开机有电压关机无电压的那个脚大约3-5V

网友:
供电旁边一般有个小电感或二极管,地线一定对地蜂鸣,另外剩下的就是ON/OFF和ADJ了,有两种方法,一种,ON一般接两个三极管由CPU发出控制信号,电压为0-5V,5V为ON,0V为OFF,试下开机,就知道了。另外一种方法,调整下亮度,有电压变化的,电压越小,屏幕越亮,就把亮度调节找一了。

网友:
5楼的方法比较快捷

网友:
来看看等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
来看看,有没有解决

网友(2013-10-09):
长知识了,换高压板时找信号线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