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4摔过后不能激活

楼主(2012-07-13):
一台iphone 4,机主摔过一次后故障现象为无法激活,停留在激活界面,画面为一根数据线和一个iTunes图标界面,CPU加焊过,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基带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2012-09-12):
基带出问题导致不认IMEI,从IOS5以后的系统无IMEI就不能进系统~~重植基带,不行再试基带字库~~否则就是板子断线,可以判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