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三星显示器

楼主(2012-07-13):
      早上客户拿来一台三星显示器说不亮机,通电测试不接信号线一切正常、接信号线屏不亮、指示灯闪、给客户报价后拆开修、客户说着急用 所以就在这等、开始是同事在修。说电压都正常、该加焊的都旱了、故障依旧、我们又没有一样的驱动板、客户说发货等不了 、没办法只有修了、我拿过来看看。他说是接信号线出问题、应该就是VGA借口附近元器件有问题、侧到旁边的两个二极管时一个正常、另一个击穿、心里窃喜、、秒杀的速度换个二极管、通电测试一切正常、装好后客户不愿意了、说就换那么个小东西就150? 我说之前给你报了价钱的、我们收的是技术钱、不是给你卖配件、他没办法说、只有乖乖付钱走人了   其实维修这东西到最后故障一般都是坏在电子元器件上了、所以新手们要把基本功学好

打雷经常坏的还有嵌位二极管C16NJ

网友:
是2V还是3V的

网友:
你们那儿有钱呀!!我们能收120就不错了

网友:
学习了,我们这边只能收50

网友:
自己把行情做乱了,就不要说是地方上的原因,武汉的行情都是同行80,自己送修的客户120往上,但没想到二线城市的地方竞争没有武汉大还会比这些地方价格低,是什么原因呢?竞争不是打的价格

网友:
修的好,学习了,同意基础知识很重要

网友A:
150??那个显示器是几寸的???我这边开价80,客人都吓得想立马走人了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那边应该是经济发达地区

网友:
看地方的,条件好的地方收得高点,我们这边富阳的,收150了

网友:
现在钱不好挣,当然得看显示器的档次和什么样的客户

网友:
我们这边维修也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报价后 是小零件坏的,客户就是死赖着少付钱,碰到难说话的还真是没有办法,看来这也是维修行业的一大败笔。。。

网友:
客户就喜欢苹果那一套,不修拉倒,过会马上掏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那个显示器是几寸的???我这边开价80,客人都吓得想立马走人了

      呵呵   不会吧 我们就一百五到一百八、        市场的是一百

网友:
各位大哥大姐说的真对啊,小弟学习了

网友B:
你可好了,我这也接到台信号无输入,可能要刷MCU可是这MCU没找到郁闷

网友:
宏基的19有很多机子也有这个问题。都是2个小三极管爱坏

网友:
这个还真是郁闷。我这里的行情也是80元。没有超100的。维修本身就是技术不是元件成本。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不会让顾客看,急等就一小时以后来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好了,我这也接到台信号无输入,可能要刷MCU可是这MCU没找到郁闷

   嘿嘿    我运气好    那你又刷MCU 的机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