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掉电

楼主(2012-07-13):
客户送来一台Y450,开机掉电。清一下COMS后机器正常。过一段时间后机器又出现同样的故障。如此反复。请问各位帮帮忙,怎么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谢谢

网友:
把靠近南桥附近的32。768的晶体震荡器换了一试。。

网友:
已换,正在测试,不知道好了没有。
不过,有没有可能重写BIOS会有用?

网友:
我会先刷BIOS

网友:
看看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刷BIOS看看,再不行就考虑换个南桥

网友:
同意6楼的,可以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是RTC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