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唯一21.5的液晶亮一下,黑一下,黑了再亮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2-07-13):
就是屏正常一秒,又黑一秒,黑了又正常一秒,正常的一秒可以看到桌面,黑的时候,电源灯也不亮。如此反复,换到其它电脑上也是,不插VGA线,显示无信号输入,屏不黑,本想拆开看下有没有电容爆开的,无奈有螺丝在座子下面拧不到,要拆座子又要先把后壳拆了才行。要拆后壳又要把那颗螺丝拧了才能拆。想问下,这种问题应该是什么保护吧,只是不知是灯管保护,还是高压保护,遇到的人请说。

网友(点评):
先换按键

网友:
还是先拆开了在说吧

网友:
是点一会才出现,还是打开就出现了,,查一下按键 ,电源板和驱动板,先把按键拔掉看还有没有问题出现,驱动板的问题应该大些,可能驱动板上有原件热稳定性不良

支持,应该先拔按键板。估计有按钮短了

网友:
要看灭的时候等是绿的还是黄的,就可以判断是哪的事了。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高压板灯管的事

请仔细看故障,黑的时候电源灯不亮

网友:
哈哈,就大概看了看,来蹭点分。灯不亮,把开关按键板取下来看看,如果还哪样就要。好好量量电路了

网友:
必须拆开才能俢,从“电源灯都不亮”看,电源板故障可能性最大!

网友:
唯一的按键很特殊,是侧位的,可以先拆下来,试试,你测量电压正常的话,就是按键的问题了

网友:
先从外到内~电源适配器>接口>... 新手乱猜的...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具体哪坏了,这得靠自己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还是拆开看了才知道。

网友:
按键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先拆机吧

网友:
你拆开看看不!不拆能猜的到啊。

网友:
HKC的显示器   拔掉按键试试    在看12V电容是不是有鼓包   不知道你这台机子用的是不是1048的板子

网友:
拆开再说啊。 这种机子都是电容坏,

网友:
这是修电脑的么?

网友:
楼主,好了嘛?求解,求学习。。。。

网友:
换按键开关是第一位的。

网友:
哎    我木有火眼金睛啊    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