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报错

楼主(2012-07-13):
我的编程器型号是 500P  今天刷一个HP 321机器的BIOS    型号是SST25VF016B刷到最后一步  就是验证错误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一片25VF016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BIOS本体有问题

网友:
有两个可能:一就是BIOS本身问题,二就是你编程器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本身损坏了

网友:
再刷,我现在找分下了再刷

网友:
  我的编程器决定OK  我想那就是它本身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