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14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2-07-13):
  今天一客户来买移动硬盘盒,无意中聊到他有一索尼的机器坏了,去索尼售后换主板要2000多,客户没换,一直放在家里。问我们这多少钱,那肯定是比售后便宜了。修好¥500,换主板在说。客户就把机器拿来了,插电电流跑到1.3A左右就一点点的上去,外接也不显。拿掉内存只能跑到0.8A左右,应该是跑过内存了,不过显卡。看这个显卡是NV N10P的,肯定的以为是显卡的问题,也没测主板上的电压了,就压了一下显卡。主板是富士通代工的M870 MBX-214,试机,还是不显示。刷了一下BIOS,还是一样。只能拆了显卡重植了,值好后试机还是一下,电流跟之前跑的一样,还以为是显卡坏了,这个显卡没有,客户急着要,没办法测主板吧。待机时3V/5V都正常,开机后测到PL16时没有电压,测其余的几个电感在开机后都有电压出来,没有电压出来不对的,在论坛上找了一会儿机器的图纸,还好有的, 看图纸PL16是1.8V的电压,没有电压肯定是不对的, 在看PU14,开机后3脚有3。3V的电压,7脚待机下没有电压,开机后也没有电压, 我就参考了一下PU12,这俩个芯片都是一样的,7脚待机下也没有电压,开机后才有的。心想PU14的7脚是断线了还是PU14坏了呢?测PC234的1脚阻值正常,在测PC234到PC254不通,在测PC234到别的地方也不通,测PC254到别的地方通的,那就是PU14的7脚断线了,直接从PC254飞线到PC234上,开机屏幕显示了,开了几次都可以。还好显卡没有坏,机器OK了,还有俩张图片没有发上来。。要是刚开始测一下主板,就不用绕这么多了,还好显卡没有整坏,不然就亏了。。

网友:
好经验,我也经常会犯这种错误,看来以后还是要先测电压

网友:
其实没必要,因为楼上刚开始都已经说了,直接找内存这块的故障,早就OK!

网友:
内存电压故障

网友:
昨天修了台ACER的是内存的HDD-REF电压出不来。也以为是显卡的问题。还好测多一步。

网友:
供电都不正常,还论显卡坏??

网友:
以后我也要先测量

网友:
7脚外接的不是待机5V吗?你待机的时候测到3V和5V都出来。 可是PU14和PU12的7脚为什么在待机下没有呢? 而在开机的时候才有?

网友:
内存电压没有还能跑那么高电流哦。,

网友:
自己维修不专业,这样的故障,一般都要测量全板主供电。在说。

网友:
图纸分享一下呀,我的机器进水了

网友:
看到这样的问题 ,显卡第一加焊的

网友:
修主板是要先从电压开始,没有电压,就换东西是没有用的

网友:
恭喜楼主赚钱了,

网友(2014-11-16):
原来不亮的是时候显卡供电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