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神舟上网本老死机

楼主(2012-07-13):
有一台神舟上网本电脑。开机正常。进系统也正常。就是看电影会卡机,画面不流畅。。大概放电影10分钟后掉电。
机器D壳温度很高。。出风口正常
感觉上不像是散热问题,于是拆机。风扇没有来之前已经被改成常转了,所以应该不是风扇的问题。
散热片都接处得很好。。。把D壳去的打加开机,用手去感觉主板发热大的地方。发现3.3V5V的电感很烫。。手放上去都不行。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3.3V 5V供电都正常。为什么会这么烫呢?而且用风扇对着吹,开机使用看电影都正常不掉电。
所以问题所在地就是3.3V 5v电感处。
CPU温度也不高。
风扇被改过,常转状态,接的是USB接口处的5V电
难道就是USB 5V电拉低造成的???
所以先不管 这么多了,把风扇改回来。看温度有没有变化。
开机风扇也自检转了,进系统正常,3.3V 5V处的电感也不烫手了。这时已经知道问题解决了!经考机24小时正常。问题解决

网友:
怎么都喜欢从USB拉风扇

网友:
我见过有很多机都是从USB拉线的。这不是我的风格!!

网友:
我改风扇都是改USB,居然还有这种情况,谢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