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芯片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2-07-13):
今天想刷下联想z460的BIOS,但芯片型号确找不到,请教大家,能不能用其他厂商的BIOS芯片代替它

网友:
针脚一样,容量一样就差不多可以用

网友:
BIOS 芯片可以互换 真的假的

网友:
真的可以,我今天就刷了一个,本来是CFEON的芯片,但编程器里搜索不到,我就用一个MX的代替了,OK

网友:
呵呵  下次看可能遇到

网友:
一直以为不可以。回头我也找个机器试试。

网友:
针脚定意必须一样

网友:
是啊引脚要一样的啊

网友:
真的可以互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