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230s

楼主(2012-07-13):
那位高手教教我怎么改 HP 2230s 的硬盘模式啊

网友:
进BIOS 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是要输入进BIOS的密码呀,,,进入后才能设置的···

网友:
按F9 或F10进BIOS,然后,按TAB键和回车键选择CONFIG配置,ATI AICH这些简单的英文应该能看懂吧,如果一点都不懂那就OUT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 什么密码不

密码是你当时设的密码,把你之前有设过的密码都试下看看能不能进去。。。

网友B:
我现在有台这个机启动滚动条蓝屏重启,显示0000000007B ,这个提示就是硬盘模式引起的,但进BIOS改成IDE的还有A开头的都试了,都会蓝屏,系统也重做过,硬盘也换过,进PE又正常,真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有台这个机启动滚动条蓝屏重启,显示0000000007B ,这个提示就是硬盘模式引起的,但进BIOS改成IDE的还有 ...

换个内存,试试,还要看装什么系统,都试吗,无线网卡也可能哦

网友(点评):
内存换过了,无线网卡也拆过了,系统跟硬盘都换个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