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多多的联想Y450 掉电

楼主(2012-07-13):
     这几天接到4台垃圾的联想Y450的机器   一台是木有声音的  已解决    一台是不显示的   还在维修当中    我想说的是有两台开机进系统之后掉电的    非常变态     进系统  两分钟  掉电    那个小的供电板也换过    显卡加焊过   故障依旧     有可能是通病啊     不知道那位大侠遇过这种问题的    确定散热正常   求解......

网友:
Y450我都直接韩显卡啊

网友:
不如你把显卡换掉试试看那

网友:
期待遇到的解答

网友:
安全模式下也会掉电吗?电源小板有问题是电流上不去,不会掉电。重新装一下主板试下。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这种机器确实毛病很多,一般都不是显卡问题,一般是供电方面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修过,先前的是显卡问题,后来修个进水的,电路和问题

网友:
现在还在研究呢  郁闷了     垃圾的Y450啊

网友:
查保护电路这一块~~~~~应该能解决!!!!!

网友:
换显卡,散热弄好

网友:
电源小板换过了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正好一个,还在研究。

网友:
知道是那的问题了啊、

网友:
我觉得会是CPU的滤波电容  或者BIOS程序

网友:
直接换新显卡

网友:
显卡要更换的,重直不行的!

网友A:
你那个俩分钟掉电OK了没有,  我也遇到一台

网友:
ATI卡,一般重置不行,必须要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俩分钟掉电OK了没有,  我也遇到一台

郁闷中   还在研究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遇到一个是显卡问题。加焊后就好了

网友:
掉电的问题,查了I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郁闷中 还在研究
我把改换的全换了 不管什么情况一分钟就掉电

网友:
录播电容 cpu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先刷BIOS如果不行就应该是供电问题

网友:
楼主,你搞好没有啊,今天我也接一台,没思路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Y450的‘1’这个键老是连键IO也换了,老不稳定键盘也换了..

网友:
显卡 bios 试试

网友:
问题很简单 在CPU哪里加330电容就能解决 不信LZ你试试的

网友(2012-08-12):
无缘无故掉电确实遇到过,还不是散热的问题了,最后又无缘无故好了,无解

网友:
进系统掉电跟供电不良有关,或是温控

网友:
我的也是Y450,同样问题,进入系统。不定时掉电。起初南桥发现很热。就更换。还是一样问题。。正研究当中。。。。

网友(2012-09-14):
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cpu供电的事,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