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14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楼主(2012-07-13):
dell 1014本子,主板板号vm8m 集显,开机外接能正常显示,内屏不显,切换内外屏,有一种模试内屏有背光但是没有图像,而且开关左边的三个灯,两边两个一直在不停的闪,查屏供电lcdvcc没有电压,ddclk和ddcdat一个有3.3V一个0.6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在线等,求大师指点

网友A:
你认真看下是暗屏还是没有显示啊,如果是暗屏的话,是背光控制信号有问题。

网友:
确定不是暗屏,我在想是不是和cq40一样,会检测到屏之后发出屏供电和信号,clk和dat检测异常所以才没有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认真看下是暗屏还是没有显示啊,如果是暗屏的话,是背光控制信号有问题。

确定不是暗屏

网友:
我把屏线拔掉测CLK和DAT有3.3V的电压,接上屏一个有3.3一个0.6,是不是和CQ40一样,这两个信号不正常所以才没有发出屏供电信号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别沉了

网友B:
量一下屏线,看是不是数据线断了,没识别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一下屏线,看是不是数据线断了,没识别到屏

量过了,都没断的,真郁闷啊,也没有屏试

网友:
好问题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DELL 1014 现象和你的一样,换过屏线和屏都一样,应该是主板供电问题

网友(2012-08-23):
我的问题和楼主的一样  被搞死了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