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0SI主板风扇不转,请教维修

楼主(2012-07-13):
U40SI主板风扇不转,请教维修经验
补充一下,风扇是换得新的。
维修经验

网友:
检查主板风扇供电

网友:
随便调个电压就OK,或接口处的小三极管

网友:
先测量有无电压加载到风扇,供电问题。

网友A:
CPUFAN供电是由KBC控制MOS管给风扇供电的,其中还有温控芯片,你重点检查一下,风扇供电。

网友B:
随便找个5V或3.3V的电压飞过去 .. 找触发后才出来的

网友:
直接把风扇改成常转就行了....

网友:
风扇供电接口电路坏了

网友(2014-06-17):
谁有图纸发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