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集显 965 开机不显

楼主(2012-07-13):
机器没修过了,就是开机电流上到零点六几,不显,上不是内存都是一样的,CPU是T7300,换个T1400 CPU试了一下,一样的结果,但电流可以到零点八几,都是无跳变,直接上到这么多的电流,怀疑BIOS有问题,刷了个BIOS,开机,会掉一次电,再自动开,还是老样子,压南北桥无变化,怀疑南桥有问题是HEM的桥,打了黑胶,换有风险啊,大伙帮分析一下估计是个什么情况,各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打了胶的南桥我也怕怕,楼上帮分析一下,估计是个啥问题。现在该量些啥了,我也不知道了,最怕修信号啥的

网友:
IBM机器最烦,螺丝多,早修好早装起来

网友:
不上CPU  和上CPU电流分别是多大

网友:
南桥是通病

网友:
用下诊断卡看看撒

网友:
无显不怕。

网友:
看样子是专修IBM的啊。你说这估计是个啥问题

网友:
我也有台集显的和你的差不多,还没修好呢,有修过修好过出来说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HEM  南桥在IBM 机器上用的多   也坏的 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