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静音大师风扇一转就停

楼主(2012-07-13):
长城静音大师 BTX-400SD.绿紫线电压正常,测量检查各大元件正常。使用的是有源PFC控制CM6805AG,辅助电源P1014,另一个IC没见过,也搜不到任何信息,印的是PS229 007A25C2F,不知道是不是这个IC坏了。

网友:
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查输出整流管是否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