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ASUS X42J 进水不触发 申请转正。

楼主(2012-07-13):
今天接到一台机器。 型号 ASUS X42J  到论坛上找,没找到点位图
这机器没图不好修。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修。
首先量公共点。 没有电压。 那肯定没过保护隔离电路。
因为没有电路图,俺也是新手,就随便跑了下电路,又量了各个电阻,电容,都没问题,
最后量到电源口附近一个黑色的二极管正反向电阻 分别为913欧 和无穷大   又量了此二极管 一端接地,另一端接电源输入电压 所以判断为稳压二极管,应该跟保护隔离关系不大。此二极管上面只标示了B4字样,也不知道啥意思。。也看不出稳压值多少 然后找料板 也没有找到,所以干脆就不代换了。直接插电源,量各大电感,公共点电压 都出来。接屏,亮机,
然后试机 一下午,没发现问题,通知客户拿机。

网友:
通篇看了楼主的帖子,没有看到有楼主说把这个稳压管给摘掉吧,这帖子感觉像楼下的朋友说的一样,蒙的,上的图都没有上板的图,上面这几幅图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看来月饼哥今天心情特好呀。

网友:
管理员在不?  帮我转下正撒,

网友:
好像没有任何意思。

网友:
这样也行。你碰运气的?

同意,纯粹是碰运气。要这样说我可是太多原创了。

网友:
不错啊   没电路图也能修
我没电路图一点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