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z38 暗屏 升压板一个小件烧糊了

楼主(2012-07-13):
sony  sz38 暗屏 升压板一个小件烧糊了   大家给看下是什么

网友:
是高压板吗?改个通用的,如果是LED的,拆个旧屏的接上19V 3.3VIN LED板也会亮的,没有搞不定的

网友:
找个料版换上去

网友:
传个图纸上来,看下哪是什么东东

网友:
LED的高压板,这块板最爱坏,更换一个100多大洋。

网友:
好像是控制升压的IC

网友:
看得清完整的型号都是铁眼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