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给表笔加针的

楼主(2012-07-13):
就一张图说明,新买的表笔可不忍心用烙铁去焊,也不美观。我是这样做的,大家都明了吧?小学生用的黑色啫喱笔笔芯,剪两个小筒,和大号的绣花针套在表笔上就OK了,套的紧紧的

网友:
容易接触不良吧

网友(点评):
不会的,套紧就行。实在不放心的话再拿ATX电源的细线绕几下,再用钳子扭紧就好

网友:
我的就焊的很丑

网友:
看了LZ的贴,我也忍不住秀一下我的表针了。个人觉得LZ的针太细了,有点容易弯........

这个好看而且感觉很耐用,我在店里用的老是用用就给捣弯了

网友:
管它美丑~实用方便才是硬道理

网友:
不会影响测试电阻?不会接触不良?反正我是用砂轮磨尖的。

网友:
我用的是115C的福LUKU。。。直接打磨好的。。不过容易弯。。

网友:
我刚想焊根针上去呢,针都找来了就是一直还没焊,看来这个值得借鉴。

网友:
我也用的是一根钢针

网友:
直接砂轮机磨尖就行了

网友:
现在电子城有卖针形表笔的,我见了,据说是原装进口,要价15元.

有的,我之前就要过了

网友:
不错,用热缩管的话就更好用了

网友:
其实买个缝衣服的钢针,然后用细一点的铜线缠住,然后用烙铁拖一下加焊固定,最后套上热缩管,搞定,要了好几年都没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好方法,我以前用过ATX电源的那种线缠起来焊

网友:
兄弟做的不如我的,用金属笔头,还是用你的圆珠笔

网友:
那你要看你自己焊接水平了   我觉得我自己焊的还可以

网友:
好用就行了,管他怎么弄上去的

网友:
我的就是焊的,把笔尖根部的塑料都烫化一 些了。还是你们的办法好。

网友:
你们太无聊了吧

网友:
我用 的就是缝纫机的那种钢针。

网友:
缝纫机钢针(14号针)+硅胶线+纯铜插头

网友:
看看我加的表针.用原来的表笔护套加上一个打点滴的五号针头,不破坏表笔,很适用的,一般人我不告诉.

哇哇,厉害。我的表没表笔的护套

网友:
我用线缠一缠,不焊

网友:
怎么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想这个问题,其实不搞一根针确实表笔太粗了,很容易引起短路把问题扩大,我自己用的是一根大号的手工针剪断成合适的长度用细铜丝缠住焊接上去就是,非常好用,不易弯不易断,不过我只需要焊一根表笔就够了

网友:
还真可以哈  我也试试。

网友:
我也是焊上去的  不过看到有高手 做的很漂亮

网友:
和我的一样。哈哈

网友(2012-08-13):
都各有好处呀。